[求助] 麻烦大家看看这个为什么在DC编译中会报错呢??

楼主(2010-01-18):
下面是code
module seqdet(clk,reset,x,z);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4:0] x;

output z;

reg [3:0] state;
reg [3:0] next_state;
reg z;

parameter   IDLE = 4'd0;
parameter   A = 4'd1;
parameter   B = 4'd2;
parameter   C = 4'd3;
parameter   D = 4'd4;
parameter   E = 4'd5;
parameter   F = 4'd6;
parameter   G = 4'd7;
parameter   H = 4'd8;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 1'b1)
     state <= IDLE;
   else
      state <= next_state;

always @ (state or x)
   begin
      next_state = 4'bxxxx;
      case(state)
        IDLE: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A;
              else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D;
                else next_state = IDLE;
          A: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B;
                else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G;
                else next_state = IDLE;
          B: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C;
                else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G;
                else next_state = IDLE;
          C: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G;
                else
                next_state =IDLE;
          D: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E;
                else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H;
                else next_state = IDLE;
          E: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F;
                else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H;
                else state = IDLE;
          F: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H;
                else
                next_state = IDLE;
          G: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E;
                else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A;
                else
                next_state = IDLE;
          H: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B;
                else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D;
                else
                next_state = IDLE;

          default: ne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always @ (state or x)
begin
    case(state)

IDLE: z <= 1'b0;

A: z <= 1'b0;
B: z <= 1'b0;
C: if (x == 5'b11111)
   z <= 1'b1;
   else z<= 1'b0;
D: z <= 1'b0;
E: z <= 1'b0;
F: if (x == 5 'b00000)
   z <= 1'b1;
   else z <= 1'b0;
G: z <= 1'b0;
H: z <= 1'b0;
default: z <= 1'b0;
endcase
end

endmodule
就是一个三段式的检测电路,在DC2008中read的时候报错
Error:  /home/wqy1985/Desktop/filter/seqdet.v:24: Net 'state[0]' or a directly connected net is driven by more than one source, and not all drivers are three-state. (ELAB-366)
应该是说的我的state被多个驱动了吧??但是我找不出是错在哪里?新人,希望高人指教

楼主:
等待高人解惑哦

楼主:
希望今天会有结果

网友:
E:    if (x == 5'b00000)
                next_state = F;
                else if (x == 5'b11111)
                next_state = H;
                else state = IDLE;      //《--- 错误所在!

网友:
看来是个typo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在两个always block中对state进行了赋值,这样就不是同步状态机了,不能综合。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笔误,不小心造成的。

网友:
在2处赋值了,
应该是笔误,

网友:
lways @ (state or x)
begin
    case(state)

IDLE: z <= 1'b0;

A: z <= 1'b0;
B: z <= 1'b0;
C: if (x == 5'b11111)
   z <= 1'b1;
   else z<= 1'b0;
D: z <= 1'b0;
E: z <= 1'b0;
F: if (x == 5 'b00000)
   z <= 1'b1;
   else z <= 1'b0;
G: z <= 1'b0;
H: z <= 1'b0;
default: z <= 1'b0;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个地方有问题,明显的错误啊
还有我个人认为三段式的状态机写法不怎么好,可以试图学习一下新思的写法。

网友:
三段式怎么不好了?

网友(2010-04-07):
三段式至少比一段式的要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