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和FPGA之间有什么高速的并行总线规范?

楼主(2010-01-18):
有两块板子,上面用的都是stratix2的FPGA,然后想要把数据从一块的ram里搬移到另一块的ram里去,请问有什么总线规范可以用么?

网友:
速率?
如果采用串行传输PCI Express总线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率的话是40M,不是串行的,是并行的,一次搬16bit的数~

楼主:
我也知道PCI,但是感觉这个有点麻烦,我其实只要有时钟线,地址线,控制线,数据线就差不多了~

网友:
LVDS接口可以,如果不明白可以消息讨论。

网友(2011-02-21):
也可以自己设定一个规范进行传输嘛,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