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除法器代码求教

楼主(2010-01-18):
一个8位除法器代码,仿真时Load_words信号变1后又变为0,以后一直为0,很是不明白,哪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代码有问题,还是测试程序不对。
module divider8(clock,reset,word1,word2,Start,quotient,remainder,Ready,Error);
parameter L_divn = 8;
parameter L_divr = 4;
parameter S_idle = 0,S_Adivr = 1,S_Adivn = 2,S_div = 3,S_Err = 4;
parameter L_state = 3,L_cnt = 4,Max_cnt = L_divn-L_divr;
input[L_divn-1:0] word1;
input[L_divr-1:0] word2;
input clock,reset,Start;
output[L_divn-1:0] quotient;
output[L_divn-1:0] remainder;
output Ready,Error;
reg[L_state-1:0] state,next_state;
reg Load_words,Subtract,Shift_dividend,Shift_divisor;
reg[L_divn-1:0] quotient;
reg[L_divn:0] dividend;
reg[L_divr-1:0] divisor;
reg[L_cnt-1:0] num_shift_dividend,num_shift_divisor;
reg[L_divr:0] comparison;
wire MSB_divr = divisor[L_divr-1];
wire Ready = ((state==S_idle)&&!reset);
wire Error = (state==S_Err);
wire Max = (num_shift_dividend==Max_cnt+num_shift_divisor);
wire sign_bit = comparison[L_divr];
[email=always@(state]always@(state[/email] or dividend or divisor or MSB_divr)
begin
      case(state)
           S_Adivr:if(MSB_divr == 0)
                     comparison = dividend[L_divn_divn-L_divr]+{1'b1,~(divisor<<1)}+1'b1;
                     else
                     comparison = dividend[L_divn_divn-L_divr]+{1'b1,~(divisor[L_divr-1:0])}+1'b1;
            default: comparison = dividend[L_divn_divn-L_divr]+{1'b1,~(divisor[L_divr-1:0])}+1'b1;
      endcase
end
assign remainder = (dividend[L_divn-1:L_divn-L_divr])-num_shift_divisor;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ock)
begin
        if(reset)
              state <= S_idle;
        else
              state <= next_state;
end
[email=always@(state]always@(state[/email] or word1 or word2 or comparison or sign_bit or Max)
begin
         // Load_words = 0;
          Shift_dividend = 0;
          Shift_divisor = 0;
          Subtract = 0;
        case(state)
             S_idle:case(Start)
                    0:next_state = S_idle;
                    1:if(word2 == 0)
                         next_state = S_Err;
                       else if(word1)
                       begin
                         next_state = S_Adivr;
                         Load_words = 1;
                       end
                       else
                         next_state = S_idle;
                      endcase
             S_Adivr:case(MSB_divr)
                     0:if(sign_bit == 0)
                     begin
                        next_state = S_Adivr;
                        Shift_divisor = 1;
                     end
                        else if(sign_bit == 1)
                     begin
                        next_state = S_Adivn;

                     end
                     1:next_state = S_div;
                     endcase
             S_Adivn:case({Max,sign_bit})
                     2'b00:next_state = S_div;
                     2'b01:
                     begin
                           next_state = S_Adivn;
                           Shift_dividend = 1;
                     end
                     2'b10:
                     begin
                           next_state = S_idle;
                           Subtract = 1;
                     end
                     2'b11:
                            next_state = S_idle;
                   endcase

              S_div:case({Max,sign_bit})
                     2'b00:begin
                     next_state = S_div;
                     Subtract = 1;
                     end
                     2'b01:
                     next_state = S_Adivn;
                     2'b10:begin

                           next_state = S_div;
                           Subtract = 1;
                     end
                     2'b11:begin
                            next_state = S_div;
                            Shift_dividend = 1;
                     end
                     endcase
               default:next_state = S_Err;
               endcase
end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ock)
begin
          if(reset)
        begin
          divisor <=0;
          dividend <=0;
          quotient <=0;
          num_shift_dividend <=0;
          num_shift_divisor <=0;
        end
          else if(Shift_divisor)
        begin
          divisor <= divisor<<1;
          num_shift_divisor <= num_shift_divisor+1;
        end
           else if(Shift_dividend)
        begin
           dividend <= dividend<<1;
           quotient <= quotient<<1;
           num_shift_dividend <= num_shift_dividend+1;
        end
           else if(Subtract)
        begin
            dividend[L_divn:L_divn-L_divr] <=comparison;
            quotient[0] <= 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这是测试程序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divider8.v"
`define clk_cycle 50
module test;
    reg clock,reset,Start;
    reg[7:0] word1;
    reg[3:0] word2;
    wire Ready,Error;
    wire[7:0] quotient,remainder;
  divider8 divider1(clock,reset,word1,word2,Start,quotient,remainder,Ready,Error);
  initial
  begin
  clock=0;
  reset=1;
  Start=0;
  end
  always #`clk_cycle clock=~clock;
  initial
  begin
  #1000 reset=0;
       Start=1;
       word1=56;
       word2=9;
  #4000 $stop;

网友:
这个应该很容易找到啊,每次在idle时又有start信号来时都会拉高,其他时候都是低的(不应该comment掉Load_words = 0;)。问题是结束后能回到idle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代码少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