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楼主(2010-01-18):
用hspice 仿真时报extra numerical data on above line的错误
该怎么修改?
是hspice设置不对还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好像解决了:
extra numerical data 的意思好象是错误里提示的你的那些管子的W/L太大。
我只是把W改小了,multipier多乘了几个,就不报错了。
明天再验证一下,今天太晚了。
LZ如果如果知道原因也麻烦说一下。

网友(2010-05-09):
extra numerical data on above line

你沒copy above line是什麼東西....怎麼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