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仿真

楼主(2010-01-18):
仿真时出现以下错误。当我不设置模型参数时能通过仿真,但是用了工艺文件的model就出现以下错误。该如何解决?
**warning** (/home/wxj/techfile/csmc/Spicemodel/ms018.mdl:55)  model n18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 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 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warning** (/home/wxj/techfile/csmc/Spicemodel/ms018.mdl:142)  model p18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 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 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warning** (/home/wxj/techfile/csmc/Spicemodel/ms018.mdl:55)  model n18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 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 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
**error**  above line attempts to redefine n18
  **error** (/home/wxj/techfile/csmc/Spicemodel/ms018.mdl:55)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 job aborted

网友:
n18这个器件,你定义了2次。看看是不是网表里同一层次上有2个n18器件。

楼主:
问题依旧。 2# sjxu007

网友:
是不是library定义了两次啊

楼主:
不是,用这个网表在windows下的hspice中能运行。估计是license破解不全。 4# sillier

楼主:
回复 楼主:
谁碰到类似问题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不??

网友(2010-04-09):
高深的问题

网友(2011-07-07):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同求助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重新下载了一个.18模型库后,问题就解决了。应该是模型库调用的问题,换一个模型库吧。

网友:
小弟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浪费了一下午  我把库从新置换了 也没有成功  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求啊

网友:
把 netlist贴出来看下吧

网友(2011-11-0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现在已近解决!
你看看你的网表,在调用库文件的时候,是不是将MC工艺角也调进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MC工艺角会与TT工艺角相冲突,导致n18二次定义。
解决方法:将MC工艺角屏蔽掉!
实际在仿真的时候,蒙特卡洛分析是不需要TT工艺角的,只需要MC工艺角!
希望我的回答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12-07-03):
我只出现楼主第一个warning,但仿真可以仿出结果,警告说加.不知道该怎么加?郁闷中!!

网友(2012-11-10):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的warning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但我并没有进行MC分析,只是单纯的AC扫描。而且库文件是老师给定的,不能换,求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spice现在很精通了吧  教教小弟吧

网友(2014-02-09):
就是 在网表中 重复定义了 n18, Hspice 不区分大小写 看看有没有 N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