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Signal tap中如果要采样全局时钟(即频率最高的时钟),采样时钟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0-01-19):
请教,在Signal tap中如果要采样全局时钟(即频率最高的时钟),采样时钟频率怎么设置呢?
据我所知,在《通原》里,采样频率一般是待采样信号频率的两倍。那么对于最高的全局时钟频率,我如何采样它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应该没有其他方法。不明白的是,为何要采样时钟呢?

网友:
没发采样,不过你可以拉到片外来,用强点的逻辑仪来看

网友:
用FPGA中的PLL产生4倍的时钟再采样。

网友(2019-07-10):
一般为了确定时钟大小,时钟通过管脚引出来,示波器观察即可。
在sinaltap中,一般没有必要采样时钟。
比如本来时钟就200MHZ,如果用一个400MHz的时钟来采,肯定时钟波形就是乱的了,总不能用800MHz的时钟来采吧。

网友:
你可以用PLL再倍一個2倍取樣頻率去取
但是要看你的取樣頻率為多少
我之前有用400MHz去取200MHz的波型
取是取的到波型 但是整個波型是亂的 而且根本無法分析

网友:
可以把时钟分配到管脚上,用示波器观察。如果时钟都好几百M了,管脚的带宽也不支持高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