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关于做FPGA流程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1-19):
题目可能不太确切,我想知道大公司做FPGA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和分工?大公司的流程应该是比较标准的吧,想参照一下。

先说说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是小公司,我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个做FPGA的,并且也是刚开始做不久。因此也没有什么标准可言,都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一般是有项目了,就自己进行分析设计,顶多画画大概的系统结构图,进行模块划分。没有写项目说明书。然后大致明确了各个模块之后,就开始自己动手code了。(板子和上面的器件是请其他公司代做的,都是现成的)

code完自己用modelsim仿真一下,测试用的testbench都是自己写的很简单的那种,当然也会尽可能多的想不同的测试数据。不过都是自己想的,肯定不全面了。

然后就是约束一下,进行PAR,看时序。时序满足了,就把bit文件下载到板子里,在板子上测试一下,如果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用chipscope找错误。

总的来说很是粗陋。

我看过好像光光验证这一项就有很多名堂的,不像我现在做的这么简单。有各种coverage。

还有是不是如果只是在FPGA上进行开发,而不做成AISC,就部分什么前端后端的。

还请各位多多指点一下,FPGA开发的正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特别是验证这一块,标准的验证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具体想问什么可以短消息我,我想我可以帮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怎么发短消息给你呢~~

网友:
你们可能缺少用更多的仿真来验证功能,其他的都差不多。一般尽量不要用FPGA的chipscope来debug硬件,而是用仿真,这样会快的多。

楼主:
是啊,主要是在验证这一块,手段十分的缺乏。

各位可以赐教一下正规的验证方法包括哪些么?

一般是如何验证才好?应该不是只谢谢testbench这么简单吧,
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验证是有methodology的,几乎现在每间EDA公司都有提,方法论是一个系统性的描述加上一些通用库,都是面向对象的,类似C++的,现在都开源了,可以去学习下VMM或者RVM之类的方法论。

网友:
大体流程没什么问题了,只是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每一个环节。比如说模块划分是,需要考虑到源代码复用的问题,一些可以标准化的模块需要独立出来,减少重复开发的消耗;而在RTL阶段,需要考虑到代码风格的问题,以增加可读性和复用性;在验证阶段,要考虑到验证平台的通用性,尽量使用标准接口来连接各子模块;还有诸如DFT,JTAG,scan chain等等。这些东西几句话讲不清楚,建议楼主去看看关于设计流程方面的书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