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ltra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1-19):
请问一下在ultrasim的使用中如何添加Corner cases?
就是比如spectre里面的altergroup+sweep语句?或者是像hspice一样include一个process的文件?

我现在用spectre做前仿,总是电路跑到某个时间点时就卡住了(比如6ms),我把tolerance改大了也还不行,顺便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 test
***************************
.usim_opt sim_mode=da xi1 xi2 #dff
.usim_opt sim_mode=a xi5 #driver @pmos2
.usim_opt wf_format=wdf
*******************
.option post=1
.inc 'netlist'
.lib 'xx.lib' tt

vxx xx gnd 5
••••
••••

.tran 1u 1m
.probe v(net*) depth=2
.probe v(xi1.mp5)
.end

   与hspice相比,ultrasim增加 .usim_opt作为options,前面的3个option分别表示:把子电路xi1 xi2 和cell(名称为dff的所有子电路) dff 设置为da仿真模式; 把xi5、cell driver、model pmos2(用到模型名称为pmos2的的mos管)设置为a模式; 生成的波形文件格式wdf。
    倒数第二第三的probe分别表示:输出顶层和第二层以net开头的线网波形; 输出子电路xi1 下面的编号为mp5的mos管电流波形。
    上面提到AMR模式不能本地化,也就是不能以 .usim_opt sim_mode=amr xi55 #dffr 等用于子电路和cell。

网友:
只用过HSPICE  ,不过不收敛,解决应该都一样的吧。

楼主:
太感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2011-09-06):
收敛问题蛮难搞,下来看看

网友(2017-06-15):
谢谢分享,勤回复,攒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