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频综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看文章讲到LO的Phase noise RMS值为0.5deg,这相当于LO的信噪比为多少啊?有什么计算公式可以得到?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假定信号功率为Ps,噪声为Pn, SNR=Ps/Pn
则phase jitter的RMS^2=1/(2*SNR) rad^2
也就是说,phase jitter的均方根值的平方与PLL的输入信噪比成反比的关系

楼主:
谢谢LS同学的热情回答,但是我还是有点问题的
一是信噪比的定义我是清楚的,从给出的公式看应该是假设信号强度是1,然后计算信号的信噪比吧。但是噪声是相位上的,是如何等效成热燥,能否给出更详细的数学解释。
二是楼上的公式我简单算了一下,如果是0.5deg的RMS,可知SNR=1/(2*(0.5*pi/180)^2)=38.1dB
0.2deg对应于46dB左右,不知道是否合理正确,感觉好像差不多的

网友:
等效成热燥是数学上的近似,通过积分面积相同来转换。

楼主:
谢谢211lili的热心回答,也许我太执着于理论的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