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

楼主(2010-01-20):
如何自制单片机实验电路?比如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之类的,最简单那种。用面包板吗?或者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
如果都用DIP封装的单片机的话可以搭面包板哈,先整个51的试试吧,比如AT89S51之类的,晶振复位电源连好就可以工作了,然后普通IO口接好几个LED灯就可以了

网友:
用面包板吧,不过程序烧写和调试是个问题。建议楼主去网上买一个简单的入门套件,就几百块钱,什么都齐了,比较省事情。

网友(2010-02-25):
作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可以了,加上外围的电路就能实现了

网友(2010-10-22):
买一块开发板吧,里面什么资料都有,很适合初学者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