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安装问题

楼主(2010-01-20):
我在RedHat AS4上面装IC5141,现在可以使用,但是速度有点慢,机子是刚配的不可能是硬件速度问题,酷睿双核+2G内存。总体来说跑模拟的速度还可以就是进入cell,出cell还有比如启动ICFB还有打开 模拟器的时候会卡。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 模拟完关上模拟器的时候不能保存 state。郁闷。

大家快来帮忙。

网友:
建议用user版本,base版本兼容性差问题多多,特别是仿真

楼主:
怎么看是usr 版本还是base版本

网友:
看起来用的是base
.state 是因为分区的格式不对
用mkfs 把home格式化一边就可以了。

楼主:
格式化了不就啥都没有了吗,开玩笑吧

网友:
输入icfb之后,会有信息的,仔细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格式化/home目录又不要紧,你可以把/home放在单独的分区嘛

网友(2011-06-02):
如何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