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板上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本人做了一块PCB板,电源是+ 12V、-12V,由开关电源提供,可是开关电源一旦和板子连接的话,电源就变化了,分别为14V和-10V,请教高手这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板上的电路呢

网友:
是不是你主板上的地处理方式不对,测试的时候有偏差?

网友(2010-02-22):
刚好和地偏差两伏~~测量问题?

网友:
公共端的连接方法?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电路原理图的电源部分的原理

网友(2010-09-18):
贴出电路,让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是不是没有共地啊

网友:
参考电位问题。

网友(2011-02-10):
我想问下,你这个测量值是接板后的瞬间电压值,还是电压稳定后的测量值?

网友:
是不是你的公共地的问题,可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