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电路的零极点?

楼主(2010-01-21):
最近在看模拟电路,提到电路零极点的问题。有2个问题在此请教各位:
1. 电路中的零极点对我们分析整个电路有什么帮助?
2. 在零极点处,电路特性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变化?
谢谢!

网友:
1.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此外,还可以得出系统的时域响应等相关方面的参数。
2.零极点本来就是用来描述电路特性的,在当频率在某个零点处,系统的幅值增益增加20dB/dec,在某个极点处减小20dB/dec,但其相位特性还得依据实际电路来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le and zero contribute phase and magnitude

after summation each contribution,we use the data

to see the close loop stability

网友(2011-01-16):
大家交流学习嘛  没OUT

网友:
信号与系统里面拉氏变换的概念

网友:
信号系统,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2012-12-04):
呵呵,我也算学习了,也被这个问题迷惑很久了·····

网友(2014-05-07):
还在迷惑中

网友(2017-07-17):
持续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