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串行数据起止的界定

楼主(2010-01-21):
在串行传输过程中,有多路数据通过一条串行总线传输,怎样界定各路数据的起始和结束呢?

好像有个专门的界定符号K28.5,是由几位二进制序列组成的,但同样存在疑问,若碰巧数据段里有与此K28.5一致的序列该怎么办?
是我对K28.5理解的不到位吗?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编码数据流,多约是n到n+m(m>=1)这样的编码,码字空间中有一些码子是在数据流中不会出现的,这样的码字就可以用与定界.我的意思是,开始把这东东做复杂一些,给自已以后的改进留点空间.
用这样的编码,8/10编码,四个加一个0,这样11111XXXXX之类的码字都可用做定界,多简单,给以后改进还有空间,我就是这样做的约.
再有注意自已的技术保密,你是给小公司做的吧,小公司,如果全会了你的技术,大约就是你没饭吃时了.

网友:
这,光学技术还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用专门的前导符吧,后面如果要出现前导符的数据,一般都会重复一次(2个前导符连着)就代表数据了吧,具体根据你要采用的标准来定,标准里面会详细规定的

网友:
先去看看最简单的串行协议,如UART,I2C,I2S,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置开始位,结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