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dc/dc电路设计

楼主(2010-01-21):
本人要设计一个电路:1、输入3-15V(可变),可以理解为有多个电压源,输出固定28V,能够自适应。2、输入的电压源要保持工作在最大功率上,即输入的电流在特定的输入电压(一个电压源)时保持不变。
     本人对模拟电路不是很懂,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如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一个boost吧,功率低的话直接找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加上一些外围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上一些IC供应商的网站上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是个升压电路吧,这里要求考虑输入的电流是恒定的,一般是1.5A-5A。

网友:
重新看了一下要求,貌似有点复杂,这样一来不是输出负载是分段的啊

网友:
应该BOOST就行

网友:
转换部分boost就可以了,但是输入部分还要选择电源,等于多了一级控制,模拟的控制会比较吃力啊,不知道单片机行不行。不过很想知道如果单个电源要求最大功率输出,而你的负载又消耗不掉多余能量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吃掉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想测试电源的工作情况,但又不想用单纯电阻浪费功耗。

网友:
用PWM来做应该可以做得很好,网上有很多资料,查一下UC38系列的。

网友:
有这样的电子负载卖吧

网友:
2、输入的电压源要保持工作在最大功率上
这一点要做到挺困难的,跟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追踪类似。
如果对输入电源性质不了解,你就要测功率(测电压,测电流,加乘法器),让后根据测到的功率控制输入段电源。
电压转换应该是boost.
另外如果你工作在最大功率点上,boost 反馈电路只能控制输入端电压在最大功率点,输出电压就不能由boost负反馈电路控制,而是由负载性质决定。

网友:
用继电器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管什么负载也是消耗掉了哦, 只能变成热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改变占空比的方式,来调节功率电阻上的功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28v电压所接的电阻无法消耗掉能量时,多余的功耗由这个电压转换电路消耗掉。

网友:
直接用電子負載吧.

网友(2010-07-03):
Boost 电路,最好是用电源IC实现。要注意IC 支持的最大电流,电感的最大电流。你的电压,电流有点高,选材料时要注意.

网友:
7楼的问题是关键,如何消耗多余的功率,毕竟你要求输入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上,确定了这点,BOOST加一些控制功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还是可能的。

网友:
输入电流在特定输出电压时不变?那么说就是输入电压根据负载电流变化?

网友(2010-08-16):
还有负载适应输入电流的应用?加个限流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