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能帮解释下不同的波形工具及格式的区别,谢谢!

楼主(2010-01-21):
可以看波形的有下边几种工具,都分不清楚有什么不同:sx verdi cosmosscope
另外能帮介绍下不同格式的波形文件(比如fsdb,vcd,wlf...)是怎么产生的和分别用什么工具打开吗?
虽然对不同波形格式有点认识但很模糊,请知道的人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权威,仅对我了解的解释下。

波形文件源头是vcd波形,这个是基本,目前所有的波形工具都支持打开vcd波形(通过自带的工具先转化为自己的波形,如vcd2vpd,vcd2fsdb)。但是vcd由于文件太大,硬盘小的肯定不行。所以一般很少用。

其他的波形文件主要有vpd,fsdb,shm格式。这些波形其实都是vcd的压缩版本,只不过不同公司采用了不同的压缩方式。vpd是synopsys的,fsdb是novas的,shm是cadence的。

楼主提到的sx和cosmosscope没用过,这个谁给解释下。

网友:
关注,后两个果然没有听说过,呵呵。

网友:
2楼很详细。

网友(2010-03-17):
cosmosscope能打开fsdb波形文件

网友:
目前为止三个中只用了cosmos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