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LDO的误差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1):
图中仿真的出是相位裕度和频率特性感觉相位的波形很奇怪?
还有个问题这个结构怎么提高PSRR?

网友:
呵!!
我只能說你的 密勒補償 很奇怪
我沒看過在這個位置的!!!

楼主:
是的 米勒补偿很奇怪

网友:
you put your miller capacitor @ the low impedance node, diode connected node. However, you are doing miller compensation, that mean you want to move the dominant pole closer to low frequency and you will normally put at high impedance node. --> functionally not working for that kind of compensation.

楼主:
楼上说的是
这个电容大小改变仿真,发现对频率特性没什么影响

网友:
补偿错误,主极点在LDO输出或者运放输出

楼主:
小弟看了版图 就是这样连接的
对这样的连接感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