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持时间TH不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2010-01-21):
保持时间TH不够,现在下到片子里面就出问题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时序不满足,频率跑不上去。如果是FPGA设计,要么加入寄存器减少组合逻辑时间,要么使用流水线结构,要么加约束来让primitive的组合能满足时钟的要求。

网友:
很好 谢谢
楼主继续发扬

网友:
这,看不懂,还没概念。继续努力啊。

网友:
什么器件的保持时间不够?一般增加一级缓冲吧,1个寄存器来保持信号

网友:
Setup够不够,够的话插buffer。

网友:
加缓冲吧,其他就复杂点

网友:
试试流水线设计,一般保持时间很好满足的,关键是建立时间难点。

网友:
hold time will be fixed in P&R

网友:
保持时间违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delay,直接加buffer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