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enterprise 5安装到移动硬盘上,不影响主机硬盘,安装成功了

楼主(2010-01-21):
redhat enterprise 5安装到移动硬盘上,不影响主机硬盘,安装成功了!兼SILVACO 200809安装
安装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要点小技巧
1. 先在主机(windows)内安装vmware workstation 7
2. 开一个新的虚拟机,开机前在虚拟机设置里面把硬盘删除。
3. 开机,然后在vmware界面最右下角选择将移动硬盘的usb链接完全授权给虚拟机,这会导致usb硬盘从主机完全失去链接
4.虚拟机光驱调入redhat enterprise 5的iso,进入安装,一切如常,注意此时你的usb移动硬盘会被识别为sda(至少我是如此)
5.配置启动方式格式化方式等,大家自便,grub安装到mbr(默认安装方法)即可
6.最后复制文件,复制好之后直接关掉虚拟机,不要重启哦!

然后,重启电脑(真实主机),bios里面设置为从usb硬盘启动......
如果前面操作正常的话,会进入redhat enterprise 5的第一次启动设置界面,激动人心啊!注意此时linux系统已经在移动硬盘运行了,没有影响主机硬盘哦!
我在这个第一次设置界面遇到了点问题,最后一步无法按确定。。。。。a+c+d重启,第二次重启再进入这个第一次安装设置界面,然后就可以按确定了。
然后我又遇到了问题,无法调入图形登录界面,系统进入字符界面的设置界面。第一次时,在此界面显示无法检测显示器,也无重新设置的选项,一下子就抓虾了,我又一下子忘记了在字符界面设置显示器的命令,不管,直接重启。第二次再次进入登录界面,提示无法图形登录,要求进入字符界面的设置界面,此时又可以选择重新检测显示器了。。。。。。此时检测一番后,正常,选了笔记本的1280 800分辨率,显卡是gm4的,也正常识别。然后就正常进入图形界面了,爽!!!

然后,安装了silvaco TCAD 200809,发现sflm在调入2006的lic后有点问题,于是动了点小聪明,运行200603的sflm,正常获得lic (实现方法参考我两年前的帖子,关于silvaco安装的),然后再运行2008的tcad,居然正常运行。。。。。试用了optimizer和工艺菜单等,都正常运行!
然后,收工,睡觉!

相信这个移动redhat系统应该也是能运行其他eda软件的。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尝试下。

网友:
哇...多謝分享...這個週末來試試看

网友:
移动硬盘慢,不可靠明白不?

网友(2010-03-11):
实验成功。楼主太天才了!

网友(2010-09-02):
试过在其他机器上起来rhel 5.0吗?我试着用dvd装rhel 4.6,失败了~

网友:
我可不想再失败了。。。

网友:
经过数次尝试,得出以下结论:
1、RHEL 5.*以上版本可以用楼主所说方法(即虚拟机安装方法是可以安装成功的),但是,ic5141及以下版本在该环境下无法运行,原因据说是linux内核线程的什么问题;
2、RHEL 4.6版本无法通过光盘安装亦或是虚拟机安装方法安装成功,问题在于GRUB问题。安装时会将GRUB写入你的主硬盘(sda),移动硬盘被认为是sdb,而内核从光盘修复模式下启动时,将移动硬盘认作sda,用命令重写GRUB后仍然无法正常引导,同时还有可能把你的windows mbr干掉;
3、RHEL 5.*版本安装完成后同样有2)中的问题,但通过命令修复可以解决;
如果有高手知道如何把RHEL 4.*版本装进移动硬盘里,请指教呀!!(jasonxzy@foxmail.com

网友(2011-12-12):
这么大的软件再加EDA,移动硬盘太慢了

网友(2013-03-28):
同問, 移动硬盘太慢了!!!!

网友(2014-01-14):
长知识了,不错!支持一下啊

网友:
SUSE 10.1支持514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