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的英文怎么翻译?谢谢~~

楼主(2010-01-22):
如下
PC borad traces must be properly terminated to avoide reflections or ringing

网友:
PCB走线必须适当的端接以避免反射或振铃。

楼主:
反射和振铃?

请问下这个是直译么~~~

在pcb环境下应该怎么翻译?

网友:
不是直译,科技文献中都是这样翻译的。
阻抗不匹配会导致反射和振铃。
看来你不是学电子的。

网友(2010-03-08):
PC board不是译成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应该译成“PC 主板”,即PC主板上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