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SE6.5破解问题

楼主(2010-01-22):
菜鸟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破解ModelSim SE 6.5,LECENSE.txt文件后缀txt改成dat时弹出一个对话框:
如果改变文件扩展名,可能会导致文件不可用。
确实要更改吗?
---------------------------
(Y)
(N)

---------------------------
我选择了是(Y)
请问我的破解会不会成功??????????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改成“.lic”的扩展名!

网友:
modelsimSE6.5

网友(2012-07-22):
该环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