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朋友请帮忙看看这个模4计数器

楼主(2010-01-22):
这个程序有个地方看不太明白,就是什么时候“11”赋值给信号cnt。按理说应该是在一个延时后执行到end process语句时才完成11赋给cnt,但是我看作者的仿真图是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才将11赋值给cnt,难道这样一个延时恰好是一个时钟周期吗?感觉很疑惑啊,请各位解答下,谢谢

SIGNAL cnt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addr <= cnt;
    PROCESS(clk,clr)
    BEGIN
        IF clr = RESET_ACTIVE THEN
            cnt <= "00";
            cout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nt = "10" THEN
                cnt <= "11";
                cout <= '1';
            ELSE
                cnt <= cnt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楼主:
哪位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下哦

网友:
这个是异步复位的2bit计时器,cnt在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1,当cnt=10的时候,输出cout变为高电平。 此时cnt赋值为11.

网友:
好似出错了,cout大约变1后就变不回了0了.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见习生聆听

网友:
计数满后再回零重新计数,这样才能循环

网友:
上述大大的見解都十分好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