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L断言中的vunit如何使用?

楼主(2010-01-22):
请问下PSL断言中的vunit如何使用?查的资料大部分关于语法的,单独将断言写入一个vunit后,这个vunit是放在一个新的module里吗?
   请用过PSL 的高手指点下

楼主:
在NC中仿真是不是还要添加别的编译参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方法是把vunit单独写在一个文件中,文件的后缀名字为 .psl
在用NC编译时,在ncverilog 后面添加参数 +assert +propfile+assertion_file.psl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