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nalTap II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22):
在用SignalTap II的时候,添加post-fitting 类型的信号,为什么会出现“post-fitting nodes should be added to partitions with a netlist type of post fit or post fit”,请问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一般elaboration后选择pre-synthesis加入signaltap,这样才能找到nodes。如果是选择post-fit,则需要synthesis后才能添加nodes。

网友:
有点感觉

网友(2010-06-06):
二楼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