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LL里的几个概念

楼主(2010-01-22):
初学PLL,有2个概念请教一下,integrated phase noise; rms phase error

网友:
integrated phase noise:"integrated" phase noise 将phase noise积分
rms phase error: root mean squared phase error, rms 在取root mean
                         的过程中,亦有积分.....所以1=2 但单位及积分区间各有不同

                         in rf/clk gen/cdr....有不同的单位指标,但都可以互换
                         dBc,jitter in sec/deg....

网友(2010-03-26):
integrated phase noise:"integrated" phase noise 将phase noise积分
rms phase error: root mean squared phase error, rms 在取root mean
                         的过程中,亦有积分.....所以1=2 但单位及积 ...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