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pelined ADC中采保电路的一个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0-01-22):
才开始做采保电路,在做的过程中出现了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将运放单独接在共模电压下能很好的稳定在工作点
采样开关在采样电容一端接地的情况下也能很好工作,
但是将运放和采样开关以及采样电容接在一起后,加入理想时钟
在采样阶段可以很好的跟随,但是电容翻转后(采用的是电容翻转结构的采保)
在保持阶段运放的输入端会迅速降低到0,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牛人来指教下吗?

网友:
没太明白意思。
采样时采样电容的顶板接运放输入共模电平,接地的话,OP的直流点就没建立起来。
最好把图贴上来,这样大家看问题会更清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正反馈?...
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