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压分压

楼主(2010-01-23):
CMOS工艺里面,分压器除了电阻比例分压外还能使用什么器件来获得比较准确的分压值?
比如输入VDD,输出VDD/2.
要求分压器件面积小,功耗小,分压值比较准确
求教各位大哥~

网友:
两个pmos接成二极管形式串联。
要求电源电压大于pmos两倍的开启电压。

网友:
用mos分的受Vth影响,精度不高。也可以用电容串联来分压。不过还是需要电阻决定dc点,不过电阻不需要常通。

楼主:
两个pmos接成二极管形式串联分压,同意3楼的观点,VTH不准啊~
而且即使完全匹配,仿真出来的分压曲线也不线性啊。。。

用电容分压可以是可以,但是好像需要不断的去刷新吧?要不然,电容串联的中间点的电压会慢慢跑掉吧?
电容中间接电阻?不知道楼上的大哥指的是怎么接?能给个图吗?电容中间接电阻不是放电更快吗?

网友:
对,我的意思就是电阻分压加电容分压,用电阻分压值来不段的刷新电容分压得dc点。。。。。。
mos分压也不是不行,看你所需要达到的精度吧。MOS分的好处是面积小,静态电流小。坏处是只能分基准电压的整数倍。

网友:
除了R分压,还真想不到其他的了

网友:
精确...难道您忘了SCF.....要到0.01%不是问题

网友:
use bandgap or regulator circuit

网友:
敢问SCF是什么?

网友(2014-07-03):
这个问题正让我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