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疑问】为什么“近来芯片几何尺寸的减小已经迫使要求更低的逻辑供电电压”

楼主(2010-01-23):
在书中,看到这句话,“近来芯片几何尺寸的减小已经迫使要求更低的逻辑供电电压”,不理解是为什么呢?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不清楚,目前只知道电压小,功耗低;尺寸小了,密度就大了。

楼主:
突然想到:
1.散热。尺寸小,散热就是一个问题,为了器件性能稳定,所以要求更低的功耗。应该是这样的,越寻思越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

网友:
美国MICROCHIP 官方合作PIC技术论坛全新改版发布,好礼相送!  www.picbbs.net
    1、新注册之会员,均可以获得精美礼品,或免费申请任何一款PIC样品.
    2、新论坛采取积分制,凡积累财富到一定时,可换赠价值300到2000元的工具一套,
    3、任何会员均可申请技术论坛版主职位,除享受积分换赠活动外,还可以额外得到论坛的现金或者工具赠送.

网友:
突然想到:
1.散热。尺寸小,散热就是一个问题,为了器件性能稳定,所以要求更低的功耗。应该是这样的,越寻思越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幽默了,建议你去看一下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好几年没看,我也记不得细节了)。
不过尺寸越小,意味着源漏的导通电压可以越小,所以电压也越小。
哎,都忘了,你还是百度一下吧,我胡乱百度了一个,不知道对不对,你先看看: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4e116fcd6b05932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不是很理解,不过多谢提供这个思路。

需要再看看mos管的具体结构特性。

网友:
"1.散热。尺寸小,散热就是一个问题,为了器件性能稳定,所以要求更低的功耗。应该是这样的,越寻思越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

楼主自己想的这个答案基本是对的。

网友:
我记得是和逻辑电平的转换有关系的,具体的忘记了。可以看相关ASIC的书。

网友:
在书中,看到这句话,“近来芯片几何尺寸的减小已经迫使要求更低的逻辑供电电压”,不理解是为什么呢?

请教各位,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几何尺寸减小意味着MOS晶体管多晶硅栅的厚度也要减小,这样在大电压下漏电流会增大,可能大到电路无法工作。
另外,从P=CVf可以看出,V越小功耗会越低。

网友:
刚在CMOS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本书中看到的一段话:
在高电压下速率饱和与迁移率下降使得电流的大小比预期值要低。这意味着无法采用高VDD电压来实现快速的晶体管,因此VDD随着工艺的发展在不断降低,以减小功耗。而且,很短的沟道和很薄的栅氧层也会受到高VDD的破坏。

网友:
楼上vongy讲出了深层原因:“在高电压下速率饱和与迁移率下降使得电流的大小比预期值要低”,以及“很短的沟道和很薄的栅氧层也会受到高VDD的破坏”。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
在更小的尺寸下,可以用更小的电压实现相同的功能,好像叫等比例下降,
反正更小的电压意味这更小的功耗,所以小尺寸,小功耗,高速度能同时实现,当然要降低电压了。

网友:
需要看下按比例缩小理论,首先得保证管子不能被击穿才有资格讨论功耗、速度之类的话题,道理很简单。
其中一种叫恒定电场缩小,E=U/d,d减小,U也要减小。

网友:
楼上两位基本正确。
尺寸变小,gate的绝缘层变薄,电压太高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