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简单问题

楼主(2010-01-23):
初学 cadence ,仿真一简单的 单级放大电路  瞬态 直流分析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交流仿真的时候 输出却只是一条为零的 直线 ,交流输入 以及 直流偏置 都是没有问题的,感情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 我画的 那个简单的电路图

附 电路图

附 电路图

网友:
AC仿得是gain,这个gain就是1啊。出来就为零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 总该有个 截止频率吧,我把频率扫描范围 设成1-10M 这个频率范围 够大了  总不能一直是零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测输入,应该一直为1
你的输入电压的AC的属性填的是几?一般填1

楼主:
6# hanjingyu2009 属性是 1  我暂态分析的时候 看波形了 输出 肯定不是1的  增益也不是1的 但是交流分析 就是只出一个为零的 直线 郁闷

网友:
仿真放大器的时候,必须保证其工作点正确,怀疑你的工作点不对!必须做反馈,才能放AV

网友:
谁说必须作反馈的~~!!!!

网友:
不过楼主给的information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