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inux下modelsim 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0-01-23):
modelsim解压到一个文件夹里了,就是license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看论坛里有人说可以在windows里生成license.txt文件,拷到linux下,试了一下不行,总是报错: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Make sure your license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e.g., LM_LICENSE_FILE)is set correctly and then run 'lmutil lmdiag'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Vsim is closing.
** Fatal: Invalid license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closing.

不知道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确认以下问题:
1. 产生license的网卡地址是linux里的地址(ifconfig -a|more查看)
 MentorGK.exe -h 000000000000 -none -ck -all (000000000000换成你linux的网卡地址)
2. LM_LICENSE_FILE指向到你的license了没?并export LM_LICENSE_FILE ,
3. PATH指向到了modelsim/modeltech/linux
4. 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一台电脑产生license试试

网友:
安装wine,然后运行MentorGK.exe,生成license;
在~/.bash_profile里添加环境变量
export LM_LICENSE_FILE="(your_path)/modelsim/modeltech/license.txt"
export PATH=$PATH:"(your_path)/modelsim/modeltech/bin"

楼主:
多谢前辈的指点,现在还是没搞定,我是这么操作的:
1.在linux里用ifconfig -a|more查网卡地址
2.在windows里MentorGK.exe -h 000000000000 -none -ck -all,把“00...”替换为查到的网卡地址
3.回到linux里把第2步生成的LICENSE.TXT复制到/opt/mentor/modeltech目录下
4.在HOME文件夹的 .bashrc 文件里加入这两句话: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mentor/modeltech/LICENSE.TXT

  export PATH=$PATH:/opt/mentor/modeltech/linux
5.在终端里进入HOME,source .bashrc
6.在终端里输入vsim
结果还是报这个错: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Make sure your license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e.g., LM_LICENSE_FILE)
is set correctly and then run 'lmutil lmdiag'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Vsim is closing.
** Fatal: Invalid license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closing.

楼主:
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前辈们再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是在.bash_profile里面添加的环境变量,虽然这两个文件的功能基本相近,还是有一些差别,.bashrc是每次打开一个shell都会export一次,.bash_profile是登录的时候export一次;不过感觉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

source .bashrc 之后,在terminal里面export看看有没有LM_LICENSE_FILE变量吧

PS:用网卡地址替换的方法似乎行不通,我曾经试过这种方法,那个时候没有装Wine;Wine就是一个可以在Linux环境下运行简单exe文件的linux applications,在Wine下生成的license是确定可用的。这个问题和现在出现的问题无关,应该是解决环境变量之后遇到的。

网友:
终端(bash shell)里:
echo $LM_LICENSE_FILE
echo $PATH
看有没有设置成功?

MentorGK.exe用最新的,另外有没有换台电脑产生license试一下?我就遇到过一些电脑就是不能产生正确的license!

网友:
同问,尝试了 5楼和7楼的方法 还是不行啊。

楼主:
按照两位前辈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每次都是报同样的错...
1.换了台机器产生 license,source .bashrc后进不去,查export没问题:
echo $LM_LICENSE_FILE
/opt/mentor/modeltech/LICENSE.TXT
echo $PATH
/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opt/mentor/modeltech/linux:/opt/mentor/modeltech/linux:/opt/mentor/modeltech/linux
2.装上了wine,用它运行MentorKG.exe产生license,结果vsim时还是报这个错: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Make sure your license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e.g., LM_LICENSE_FILE)
is set correctly and then run 'lmutil lmdiag'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Vsim is closing.
** Fatal: Invalid license environment. Application closing.
那个MentorKG.exe用的是6.5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anyway,我再继续试试,多谢两位前辈的指点

楼主:
对了,再用wine产生license的时候报了几个错:
err:ntdll:NtSetSystemTime Cannot set time to Wed Jan 28 21:18:05 2009
, time adjustment -31536000: 操作不允许
err:ntdll:NtSetSystemTime Cannot set time to Fri Jan 28 21:18:05 2011
, time adjustment 31536000: 操作不允许
err:ntdll:NtSetSystemTime Cannot set time to Wed Jan 28 21:18:05 2009
, time adjustment -31536000: 操作不允许
err:ntdll:NtSetSystemTime Cannot set time to Fri Jan 28 21:18:05 2011
, time adjustment 31536000: 操作不允许
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产生的license不能用?

楼主:
换成root登录可以产生LICENSE.TXT了,但是还是不能用,每次都是报同样的错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了,MentorKG.exe是正确的吗?要不你留个邮箱我把我的MentorKG.exe发给你试试看。

楼主:
我的MentorKG就是在eetop里下的,windows里装Modelsim可以用,可是在linux里怎么试都不行..
前辈发我一份吧: terrylizi@hotmail.com,多谢

网友:
如果在Win下面可用应该不是MentorKG的问题了……
已经发了,试一下吧,不客气

网友:
也发给我一份把。。。DruculaC@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
没收到啊。。。
我的总是报此错: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Model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这个表示环境变量已经ok了,就是不能启用viewer吧。。。估计是license的问题,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搞定阿。。。用mentorkg在linux系统ubuntu试了生成license不行,在windows下面生成还是不行,修改时间的方法也试过了。加 -all 参数虽然生成的license比原先的大10倍,但试过还是没用。。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被系统退信了,刚刚看到,又发了,不好意思哈
用这个再试一试吧
楼主的问题出在ModelSim软件的问题,在官方网站上下载标准版本就能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被退信了,打包也不行,试试从官方网站下载吧,应该是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了

网友(2010-04-18):
1# terrylizi    前辈,我现在正急着参加个比赛,用MODELSIM,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赐教,十分感激。ddonghui@mail.dlut.edu.cn

网友:
7# CMOS3511     前辈,我现在正急着参加个比赛,用MODELSIM,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赐教,十分感激。ddonghui@mail.dlut.edu.cn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10-05-28):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前面的大虾提醒
原来设置了两个LM_LICENSE_FILE变量,export后只有一个变量存在
后来共用一个环境变量,就解决了问题.
linux下的方法是 LM_LICENSE_FILE= license1:license2
注意中间是冒号: Windows下面是分号;

网友:
會不會是window license不能給linux version用.

网友(2010-07-26):
为什么我设置完环境变量后,用Lmgrd起License总报:license manager:can not initialize : No server lines in license files,安装了一天了,license总有问题,6.4、6.5版本都试过了,都是license不对,是不是因为论坛上的版本有问题啊,感谢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基本上都绝望了··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现在着急用,可是怎么试都不行,郁闷死了 31# cain.lee

网友(2010-11-07):
哈哈,我装好了,不光是License问题,还要把两个文件替换mgcld, mgls_asynch
http://bbs.eetop.cn/thread-274186-1-2.html

网友(2011-01-27):
哈哈,这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很简单,把系统时间更改为2008,然后生成license,即可。我也是找了好久才发现的这个秘密。

网友:
How to add new features?

网友(2011-03-01):
good work!!!
Thanks you for sharing ....

网友(2011-04-23):
安装wine,然后运行MentorGK.exe,生成license;

网友(2012-03-14):
modelsim和questasim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2012-04-20):
回复 21# DruculaC  请问您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指导哈

网友(2012-11-22):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viewer license问题,你解决了吗?求指导!

网友:
change the system time to 2008 before runing Mentorkg.exe ,after getting the license,change the system time back!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verdi也碰到一样的license问题,同求解

网友(2013-06-18):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试图将modelsim这款软件安装到linux系统上,看到不少老鸟的教程受益匪浅,不过也遇到了像前辈这样的问题。
不过后来我发现是LINSENCE.TXT这个文件权限问题,由于linux下对于权限要求非常高,在我的电脑上刚刚生成的LINSENCE.TXT权限是-rw-r--r--,连最高权限也不能进行操作,所以首先要进行更改权限,执行命令chmod 744 LINSENCE.TXT,之后便可以执行vsim,进入程序了

网友:
这个和license没有关系,license都可以用,但是有一个文件需要patch一下,你没有patch的话是不能用的。就想windows下patch MGCLD文件一样,linux下也需要patch该文件。

网友(2013-11-07):
LZ有没有解决介个问题???新手求指导

网友(2014-12-26):
请问lz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5-01-25):
学习了,我又升级了

网友(2015-05-05):
我来告诉答案吧,肯定是.bashrc文件比较混乱。你先把.bashrc备份下,然后让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只包含modelsim的license,因为如果LM_LICENSE_FILE=A:B:C...:F,A~F是不同软件的license,如果F是modelsim的license,而你又恰巧把软件B的license删掉了,就会报楼主的错误。:隔开没有错,但要每个license都能找到。

网友(2015-12-04):
没遇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猜问题应该是找不到检查license的程式 关联一下相关的license的程式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19):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如何path? 最近被困好久了,谢谢指点!

网友(2016-02-19):
我也遇到一样的报错  结果是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不是写LM_LICENSE_FILE而是MGLS_LICENSE_FILE  ...

网友(2016-03-23):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1717, is already in use.
18:05:38 (lmgrd) Possible causes:
18:05:38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8:05:38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8:05:38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8:05:38 (lmgrd) Solutions:
18:05:38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18:05:38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8:05:38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8:05:38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生成mentor.dat执行lmgrd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ps:之前安装了questasim和verdi,自启动都很顺利,但是有安装了一个ius之后,前边装的的两个都起不来了,改了一下子后verdi好了,但是vsim一直不行。ech0:lm_license_file只检查到verdi和ius的。但是检查path有vsim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6-04-25):
回复 网友C:

   请教:如何patch 谢谢

网友(2017-08-2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是license里前两行默认#注释掉就可以(当然,生成的本来就是注释掉的,我自己手动删除了#号),还有就是LM_LICENSE_FILE换成MGLS_LICENSE_FILE,本人10.1c SE成功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按照您的方法没有弄好,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QQ号1924699037.谢谢

网友(2018-10-28):
有用!!!感谢大神!!!
  操作系统:linux mint 18.3 64bit(内核4.15.xxxxxx)   Modelsim:10.2c
  破解步骤:
  1. 修改网卡名称到eth0
  2. 正确安装wine
  3. 修改时间为2008年,以root权限正确运行MentorLG.exe 将文本以utf8编码保存,改回时间
  4. license里前两行默认#注释掉
  5. chmod 777 license (有点粗暴哈
  6. 设置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和MGLS_LICENSE_FILE指向license(可能没必要两个都设置,但稳妥起见保留了LM_LICENSE_FILE)
  7. 以root权限正确运行patch_calibre2011_linux
  8. 应该这样就OK了吧,不行的话。。。。换个操作系统试试。。。

以下文字为让搜素引擎搜到
Unable to checkout a license. Make sure your license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e.g., LM_LICENSE_FILE

网友(2023-11-07):
Same question, looking forward to expe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