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牛,怎么用verilog_a进行PLL的行为级仿真?

楼主(2010-01-23):
我知道ADS中有进行PLL设计的模板(design guide),分别进行交流分析,瞬态分析,和噪声分析,现在我就是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进行噪声分析,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表征PLL每个子模块的噪声。
希望在锁相环行为级建模方面有所了解的人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现在我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用MATLAB,verilog_a怎么进行建模,怎么把噪声也考虑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平时一般使用ADS来进行行为级仿真,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在cadence环境下,PLL的VCO换为verilog_a模型,而其他的用晶体管模型进行仿真,这样就不会因为VCO的晶体管级仿真耗费大量时间(例如仿锁定时间等),但我不会用verilog_a进行建模,希望有高手给我指点一二。
如果有verilog_a给PLL建模这方面的论文,或是资料,最好是用verilog_a给PLL建模的实例,可不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我的邮箱是smezl@126.com.
本人研究生的课题就是电荷泵锁相环的设计,现在被整的有些头大。
如果有做锁相环的需要某些资料,我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
ADS 有现成的model啊,你只需要改动些参数到你实际各个模块的噪声特性就是了

网友:
同问啊,这些仿真都不会

网友:
考虑锁相环噪声,似乎要建立相位域的模型。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
上有相关文章可供参考。
但是做模型和电路的混合仿真确定噪声,,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2010-10-22):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2010-11-28):
哎,我也想问问这个问题,不会啊

网友(2011-04-27):
一言难尽。。。。

网友:
唉 碰到相同的问题了 现在也急需要呢

网友(2011-06-11):
留贴,继续关注

网友B(2011-08-20):
说实话,这个仿真的意义不大,目前噪声仿真你这个方法基本做不了的,verilog-A仿真瞬态看lock time而已,PLL的噪声从系统角度,在数学是可以完美解决的,你用excel建立出传递函数,噪声从单个模块的仿真结果中抽取出来,通过系统传递函数叠加起来,就可以得到PLL的噪声曲线来,Excel是能替你干很多事情的,要利用好它

网友(2013-03-18):
我知道ADS中有进行PLL设计的模板(design guide),分别进行交流分析,瞬态分析,和噪声分析,现在我就是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进行噪声分析,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表征PLL每个子模块的噪声。
希望在锁相环行为级建模方面有所了解的人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现在我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用MATLAB,verilog_a怎么进行建模,怎么把噪声也考虑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平时一般使用ADS来进行行为级仿真,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在cadence环境下,PLL的VCO换为verilog_a模型,而其他的用晶体管模型进行仿真,这样就不会因为VCO的晶体管级仿真耗费大量时间(例如仿锁定时间等),但我不会用verilog_a进行建模,希望有高手给我指点一二。
如果有verilog_a给PLL建模这方面的论文,或是资料,最好是用verilog_a给PLL建模的实例,可不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我的邮箱是lichahol@126.com.
本人研究生的课题就是电荷泵锁相环的设计,现在被整的有些头大。
如果有做锁相环的需要某些资料,我可以提供帮助

同问啊

网友(2013-04-30):
Cadence中有个PLLLib,里面有些基本模块的Verilog-a model,和一些simulation setup。
另外,spectra的manual里有PLLLib的使用帮助

网友(2014-03-16):
请问楼主解决了用veriloga仿真的问题了吗?

网友(2014-11-21):
同样急求

网友(2016-04-05):
我也不会,同问。

网友(2017-03-19):
有没有实例啊

网友(2018-09-24):
回复 网友B:

感觉有道理

网友(2022-08-19):
解决了吗?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个仿真的意义不大,目前噪声仿真你这个方法基本做不了的,verilog-A仿真瞬态看lock time而已,PL ...

大佬你好,可以出一个教程吗?对小白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