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有效位数ENOB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最近看到一个ADC的性能指标参数表,里面提到ENOB是7.75,但是ENOB是与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的,这个7.75是输入信号的频率等于奈奎斯特频率时测得的吗

网友(2010-09-15):
我现在还想知道比如十位的ADC有效位为8位,是不是说有两位无效啊

网友:
一般ENOB是同时给出频率和ENOB的。
有可能同时给出好几个ENOB,不同频率的。

网友:
應該可以吧

网友:
ENOB是对应不同频率的,需要查看清楚

网友:
www.google.com查ENOB就有这个定义及公式,是跟信号与噪声+失真比例

网友(2017-03-07):
一般是看奈奎斯特采样频率。精度和ENOB概念不一样,看论文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