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nimum pad pitch

楼主(2010-01-24):
版图设计规则中有个Minimum pad pitch,“pad pitch”是什么意思啊?
先谢谢啦

网友:
pad在本身大小之外 还有扩展出额外的宽度容差,pad本身的宽度是金属块的宽度,但是它占据硅的面积还要再往外延伸一部分,就像  “回”,小口是pad宽,大口是pitch宽。

楼主:
pad在本身大小之外 还有扩展出额外的宽度容差,pad本身的宽度是金属块的宽度,但是它占据硅的面积还要再往外延伸一部分,就像  “回”,小口是pad宽,大口是pitch宽。
引用 网友A:

pad宽是指pad opening吗?还是加了金属后的最终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