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信噪比SNR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0-01-24):
一般书上介绍的计算SNR的公式都是SNR=6.02N+1.76,但是有的资料上又会说,SNR还与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如果输入信号的频率小于奈奎斯特频率,那么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内的噪声就会减小,因此SNR=6.02N+1.76+10logFs/2Fin,对这两个公式该如何区分呢

网友A:
ADC量化噪声在fs/2内为白噪声,信号频率等于fs/2条件下,即乃奎斯特采样,此时SNR=6.02N+1.76。
当信号频率小于fs/2时,量化噪声仍然在fs/2平均分布,但是所关注的"有用"信号带宽内的量化噪声却小了,所以SNR就提高了。采样频率越高,量化噪声分布就越分散了,这时就变成过采样了。

网友(2011-02-25):
二楼的是正确答案!

网友:
正解!
同时,补充一下:当借助于over-sampling技术并认为SNR有所提高时,此时已默认要对ADC输出的信号进行digital LPF/BPF操作来提取有用的信号.

网友:
后面要加数字滤波器来实现增加的snr

网友:
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3-01-25):
讲的很好,谢谢各位!mark一下~~

网友(2018-05-03):
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8-10-18):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量化噪声在采样频率内可以视为均等分布的白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 Maloberti的《Data Converters》 第17页

网友:
如果用over sampling的话在后级加入滤波器把噪声滤掉了 你不加滤波器的话 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adc后面的decimation滤波器和dac后面的interpolation滤波器都是滤带外经过噪声整形堆积起来的噪声。加不加滤波器只能说带内没区别,带外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A:
ADC量化噪声在fs/2内为白噪声,信号频率等于fs/2条件下,即乃奎斯特采样,此时SNR=6.02N+1.76。
当信号频率 ...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提高采样频率的话可以增加S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