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gitized area 和digitized tone

楼主(2010-01-24):
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字面: 数位化的区域 数位化的音调
希望求助 时候, 提供上下文,除非是 排他性非常强的名词,不然很难给你满意的解释,比较是学科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楼主:
字面: 数位化的区域 数位化的音调
希望求助 时候, 提供上下文,除非是 排他性非常强的名词,不然很难给你满意的解释,比较是学科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引用 网友A:

是Layer description的一个表格,比如
Mask    Layout Layer   Digitized Area    Digitized Tone   Description
TO           Active              Active              Dark             Diffusion & Channel area

网友(2010-06-29):
3# beyonce digitized area:数据区
digitized tone:数据区的极性

网友(2010-11-12):
回复 网友B:

    如果digitized tone是数据区的极性,怎么就两种啊 clear 和dark
clear 和dark 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4-03-2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