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ignment sequence

楼主(2010-01-24):
版图的design rule 里面的,请问什么意思啊?

网友:
对准序,
光刻工艺通常用到多个掩膜板mask, 精确的将版图加以物理实现的过程就是掩膜板对准的过程,这些掩膜板 的对准顺序(先刻哪个再刻哪个对design rule 参数是有影响的),也就是光刻的执行顺序。

楼主:
对准序,
光刻工艺通常用到多个掩膜板mask, 精确的将版图加以物理实现的过程就是掩膜板对准的过程,这些掩膜板 的对准顺序(先刻哪个再刻哪个对design rule 参数是有影响的),也就是光刻的执行顺序。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