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0M CMOS oscillator

楼主(2010-01-25):
请问版上的大侠们,片上20MHz的oscillator一般有哪些方案可选,cmos工艺的,请大家积极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2010-05-26):
振荡频率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
比较常用的都是Ring oscillator
实现起来方便,而且面积也不大。

网友(2010-09-11):
由电流或电压调节的环形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