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48A1单元怎么调用?

楼主(2010-01-25):
Spartan-6里面,为什么core generator里面只有独立功能的乘法,加减,乘加,累加等功能模块的调用,没有看见DSP48A1?
如果要用到一个全功能的DSP48A1模块,怎么调用啊,用户手册上居然也不说的,难道要通过verilog模板的形式调用?那样的话,修改起来非常麻烦啊。
有用过的朋友知道吗?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看看这个文档吧.

麻烦以后有事去xilinx网站上search.

不要在这儿烦人.

工程师是做什么的?
不仅是提出问题,更是解决问题的.

楼主:
首先我问的是spartan-6的DSP48A1 不是dsp48e
其次 我说了 我已经看过官方文档了 文档上就说了 可以通过core generator调用
但是却没有说如何调用
但是我仔细找过也没有找到 所以才上来问
你以为个个都是有问题不会查的么?

另外 还是感谢你的第二个文档 我正在看

楼主:
还是找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要升级到11.4
"For use with Xilinx CORE Generator™ and Xilinx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v11.4 or later"

网友:
大哥,这个不要怕,自己手工instance一个DSP48??模块,然后用ISE综合,translate,place&route就知道能不能使用了啊.
看看你的xilinx安装目录下是不是有下面这些东西:

\Xilinx92i\verilog\src\unisims\DSP48.v
\Xilinx92i\verilog\src\unisims\DSP48A.v
\Xilinx92i\verilog\src\unisims\DSP48E.v

PS: 有些时候文档说得未必完备.

楼主:
通过模板调用我一早就知道了 我只是好为什么core generator没有
终于在官网找到答案了

ISE CORE Generator IP Update 11.4 (IP_11.4)

The releas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new LogiCORE™ IP:

Basic Elements
DSP48 Macro*
Connectivity IP
10 Gigabit Ethernet PCS/PMA (10GBASE-R)*
DisplayPort
Video IP
Image Edge Enhancement
Image Noise Reduction
Image Statistics Engine
Motion Adaptive Noise Reduction
DSP IP
3GPP LTE MIMO Decoder
Peak Cancellation Crest Factor Reduction

顺便鄙视一下xilinx官方的文档
Spartan-6 FPGA DSP48A1 Slice User Guide (PDF)

里面居然不提到core generator需要11.4版本以后的

网友:
手动例化啊,按照DSP48A文档里面说的照做就行。

网友(2011-03-29):
我也不懂,学习下

网友(2012-06-08):
ISE 工具会自动将一些复杂的乘法运算自动地使用DSP48A1来实现。
具体地,你可以查看合成后的报告。

网友(2014-12-07):
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