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 加载xilinx库不成功

楼主(2010-01-25):
RT。
*Error* view EMAC_SWIFT is not defined for inst emac_swift_1
*Warning* unbound extRef glbl.GSR
我在modelsim下面已经仿真成功,可是debussy就是没有办法compile,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好 ,你的问题刚好我遇到了
看到你使用的模块是EMC的外包
我想你一定用了EDK吧
就是说你用了EDK里面的IP核
所以 你还需要编译的库是 XilinxCorelib 此库下面的源文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用EDK的时候 所用的那些IP核
xilinx 做的很恶心 他自动生成的代码里面调用的是新产生的编译库
你注意看你在做行为仿真的时候  在工程文件目录下
有一个***.fdo和system.do文件 其中system.do文件中式建立了好多库
并把这些库的定义修改在你的MODELSIM的 INI 文件
但是 debussy并没有这些库 所以就报错了
建议你好好看看这几个do 文件,还要看debussy的说明文档 看看库是怎么建立和映射的
建立debussy的库比较好  这样你以后的工程都可以用了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