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spice模擬出error

楼主(2010-01-25):
幾日想用pspice模擬電路, 但發覺9.1 學生版的限制很多。我是想模擬lm317輸出電壓的電路, 建了元件庫後, 模擬結果出了ERROR -- Circuit Too Large!
EVALUATION VERSION Limit Exceeded for "Q" Devices!
那是不是因lm317有過多三極管超出了pspice的限制而無法模擬?

thx

网友(2010-02-28):
看来是电路太大,受到限制

网友:
是你软件的限制。
换个9.2的破解版就没问题了。

网友:
9.2的破解版在网上有很多,10.0版本也有了,10.0据说对算法进行了优化,可惜我试过两个破解都不是很成功,有些功能用不了

网友:
破解版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29):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3-05-1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16.3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2014-04-29):
无限制版本的难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