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电路版图中的保护环

楼主(2010-01-25):
请问,在射频电路的版图中,按大家的经验,哪些位置是需要加保护环屏蔽干扰的?射频信号通路上只是用来隔直的电容,也需要加保护环么?
      想听听前辈们的建议,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么,肯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0-05-27):
guan zhu yi xia...

网友(2010-08-07):
保护环有几种,1深N井,2在衬底做P+环,3在N井做N+环,所有的这些结构都必需接到模拟地(电源、地、衬底)上,这样的做法提高环内环外隔离度,包括噪声和信号干扰。

网友:
保护环有几种,1深N井,2在衬底做P+环,3在N井做N+环,所有的这些结构都必需接到模拟地(电源、地、衬底)上,这样的做法提高环内环外隔离度,包括噪声和信号干扰。
引用 网友A:

For RF guard ring, the voltage should use dedicated supply pins other than Vdd and Vss. Otherwise supply noise get coupled to your RF circu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