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与CPLD总线接口问题

楼主(2010-01-25):
请问当当CPLD与MCU采用总线接口时,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控制信号有ALE,RD,WR,那这样的话:

1.CPLD是否可以不需要外部时钟,而直接用ALE,RD,WR作为CPLD的时钟?

2.是否应该很关注MUC的总线时序?要严格遵守其数据建立时间和数据保持时间?在cpld代码编写中需要有等待时间吗?

谢谢!!! 机与cpld总线接口问题

谢谢!!!

网友:
re: 1.可以直接用ALE,RD,WR作为CPLD的时钟;
    2.建立保持时间在做逻辑中都是需要满足的。
    3.一般通过事件或中断触发方式通信,不需要等待,一般的CPLD端需要RAM支持

网友(2010-03-22):
看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