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calibre lvs layout抽取问题

楼主(2010-01-25):
设计中有若干memory等macro.由于部分macro没有spice模型,所以lvs时不检查这些macro,设置如下:  LVS BOX MEM_1
但在lvs抽取出的spices网表中MEM_1的模型的port很多,严重不符合layout的情况.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简单  因为你没有在版图上标出对应于电路的port

网友:
运用LVS BOX指令,1. 确定LAYOUT & SOURCE CELL NAME是否一直
                 2. 若不一致,请使用 LVS BOX LAYOUT CELLNAME
                                                     LVS BOX SOURCE CELLNAME
                         3. LVS BOX指令是把该CELL当做一个黑匣子,不需要care cell internal details,但       是calibre会认该cell的pins(in/out/power/gnd),所以不管layout or source netlist 都需要该cell的pins 信息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