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C_VCO结构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对下述两种结构,一种是只含有PMOS cross pairs and NMOS cross pairs以及L、C,另外一种是在第一种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尾电流源。 我的问题是,对于10GHz应用,这两种结构哪种更为适用,哪种的相位噪声会更小?

网友:
尾电流源的noise contribution 比较大,去除尾电流源的结构相噪会好一些吧,但功耗会比较大

网友:
不赞成去掉尾电流源,否则 Corss Couple pair 的尺寸,功耗,和起振条件 耦合在一起,不好优化。
尾电流源噪声可以想其他办法去除。

网友:
PMOS 电流源的相噪会好一些。不建议去掉电流源

网友A:
可以看下于志平那本书,介绍很详细哦

网友:
同样尺寸,PMOS的粉噪声小,但gm也小

楼主:
不赞成去掉尾电流源,否则 Corss Couple pair 的尺寸,功耗,和起振条件 耦合在一起,不好优化。
尾电流源噪声可以想其他办法去除。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相位噪声,我想是不是去掉尾电流源可以做到phase noise最优化?但看到好多paper在做10GHz VCO给的结构大多还是带有尾电流源,而且phase noise可以做到-130dBc@1MHz,因此疑问比较大

网友:
设计的好的话,尾电流的noise cont会很小

网友:
The tail current source just will up-converted the transistor noise into close-in phase noise.

网友:
若您能在10g量到-130dBc/hz@1M您已经有世界级的实力了
这个程度就算power无限使用亦不容易

网友:
上次asscc开会和人讨论,大家觉得各种结构最后优化的结果都差不多。
没有明显的高下。

个人最喜欢的是P电流源+N差分对。

网友B(2011-01-20):
和你一样,这种结构好做,如果想低频噪声好,N差分对下面加个LCfilter 就更完美了,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于志平那本书,介绍很详细哦

没有听过这个人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这种结构好做,如果想低频噪声好,N差分对下面加个LCfilter 就更完美了,

...

请问如果只关心1MHz及以外的噪声,是不是加LCfilter效果就不明显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