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7G左右的VCO啊,要求具有低噪声?可否交流一下啊

楼主(2010-01-26):
谁做过7G左右的VCO啊,要求具有低噪声?可否交流一下啊

网友(2010-02-25):
多小?这种VCO难度是比较大的,不过还是做介质振荡器才可以吧?建议你还是做低频的,然后倍频吧,如果做7G的话,可以做3.5G的,然后倍频,这样难度会小一些,并且相位噪声也不会差多少。如果直接振荡得到7G的话,可能难度比较大,主要是晶体管的选择难道较大。其实更大的问题是Var的选择,这个频段的电容管。因为寄生效应很难消除的。当然如果做低一点频率的话, 这些寄生的效应不会太影响你的结果,虽然也要仔细的设计。但倍频管的高频特性会比较好,建议你仿真一下,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
可使用ATF36077设计。至X波段都没问题

网友:
你的相位噪声要求是多少,频率覆盖范围有多宽?

网友:
高手好多啊! 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