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综合的时候set_driving_cell 一般要考虑些什么呢?

楼主(2010-01-26):
如题,在综合的时候set_driving_cell 一般要考虑些什么呢?是用作buffer的吧?比如用反相器,那信号不是就反了吗?

网友:
set_driving_cell :
是设置被综合模块前一级的驱动能力,
综合时,DC要考虑被综合模块前级和后级的情况,
这些环境需要designer来设置,以期综合出的电路接近该模块真实的工作环境,

呵呵,要多看看DC里对这些名称的物理意义哦!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了。的确是这样的。
我看见的一个综合script时用的一个反相器来作为驱动的,我就是搞不清楚我改用什么~~

网友(2011-02-28):
借问:在设置driving cell时,是否应该将clock和一些high fan out的input ports与一般的input ports区别对待,设置不同的cell来模拟前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