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fsdb波形产生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引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如下:

fsdbDumplimit - 限制FSDB文件size
-- $fsdbDumpvars([<level>], <scope | signal>*)

fsdbDumpfile - 指定FSDB文件名
-- $fsdbDumpfile(“<FSDB name>”)

fsdbDumpvars - Dump指定的变量
--
fsdbDumpSingle - Dump指定的信号

fsdbDumpvariable - Dump指定的VHDL变量

fsdbSwitchDumpFile - 将dumping切换到另一个FSDB文件
-- $fsdbSwitchDumpFile(“<new FSDB name>”)

fsdbAutoSwitchDumpfile - 限制文件大小并在数据量过大时自动创建新的FSDB文件
-- $fsdbAutoSwitchDumpfile(<file size>, “<FSDB name>”,< number of file>)

fsdbDumpflush - Force to Dump Result to FSDB file

fsdbDumpMem - Dump 指定的memory的内容
-- $fsdbDumpMem(<reg name>, [<start addr>, [<size>]])

$fsdbDumpon - 打开 FSDB dumping

$fsdbDumpoff - 关闭 FSDB dumping

=============================================

其中可以用来产生波形的指令:

$fsdbDumpfile(“<FSDB name>”)
$fsdbAutoSwitchDumpfile(<file size>, “<FSDB name>”,< number of file>)

上面两个指令可以直接在test_top中调用用来产生波形。

但是重点,有些指令却不能直接调用,例如:

-fsdbDumpvars - Dump指定的变量

-fsdbDumpSingle - Dump指定的信号

等等其他的指令 在test_top中却调用不了,仿真器直接报警告

** Warning: (vsim-PLI-3003) F:/project/net_cfg/test_top.v(148): [TOFD] -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Single' is not defined.

有没有高手遇过此类问题或用过这些指令?多谢赐教~~

网友:
你的环境变量LD_LIBRARY_PATH设定对不对?

楼主:
印象中好像的确没配置过LD_LIBRARY_PATH这个变量

简单Google了一下 这个变量貌似是linux中的一个变量 我是在win系统下仿的

请问阁下是否需要配置 该怎样配?

网友:
如果没设置这个变量,需要把pli文件加入到仿真命令中:
      vsim -pli novas.dll
novas.dll 可以在debussy的安装包下找到,把它复制到当前目录来用,路径为:
     <Debussy安装路径>\share\PLI\ModelSim_pli54\WINNT\novas.dll

网友:
You have to include the PLI library

网友(2011-10-21):
回复 楼主:

    verilog写的测试激励,vhdl的rtl代码该如何打出fsdb波形,这个还要用吗,具体怎么写能不能写完整点fsdbDumpvariable - Dump指定的VHDL变量

网友(2014-11-06):
fsdbDumpMem这个命令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