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同步电流模buck型DCDC测试和最小导通时间?

楼主(2010-01-27):
请教同步电流模buck型DCDC::
1.测试时,是不是怎么测量EA的基准是不是设定值,开环测量怎么测量?
2.最小导通时间是上面管子的最小导通时间吗?怎么去设计,又怎么测量?

网友:
1、加些测试辅助信号,将EA接成Unit-gain,如果compensation外接的话,可以从COMP测得基准。
2、电流模下最小导通时间是保证有足够时间对电流信号进行采样。可以根据你的VOUT(MIN)、VIN(MAX)以及Fsw设计,TON(MIN)=D(MIN)/Fsw。测量时,可将芯片设置在最小Duty。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指导,有点还是不太明白:
1.测量时,可将芯片设置在最小Duty,怎么设置?
2.我正在做此类设计,是不是要在PWM比较器之后强制加上一个最小导通时间的脉宽信号?是不是得比blanking time多一点才合适?
3.自举电容型同步的buck型DCDC.(OSC窄脉冲到PWM前沿为Highside导通时间)
不交叠时钟,是不是得给low side power mos在每个周期内加上一个强制的导通时间,以保证SW(LX)在每个周期都被拉到低,以给自举电容充电?由于不交叠时钟是Highside的下降沿触发Lowside开启,Lowside的下降沿触发Highside开启,怎么去加上这个时间?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shuipihu:
1. 输入最高电压,稳定输出最低能到几伏?Min D=Vout/Vin*T
2.加在采样电路使能控制信号上就好。与blanking time不相干的,只要记high side on开始,到high side off。最小导通时间是为了避开high side 导通时SW(LX)带入的ring noise signal。
3.最小导通时间与blanking time 不太想干,也就不用考虑high side下降沿触发low side,或者low side下降沿触发high side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是:
1.本人采用分段斜波补偿的,但是为什么在小占空比的情况下,仿真后,电感电流出现大小波,亚谐波震荡的情况?
2.若改成不分段的,一段的斜波补偿则输出正常,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从第一点看起来有点像Error Amp的问题,试试加一下band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