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CNMOS中RC如何设置?

楼主(2010-01-27):
工艺文件中给的是一般GGNMOS架构的ESD,打完ESD老是在Spec边缘。
现在想用GCNMOS架构,请问如何定义RC大小?

网友(2015-04-16):
同问,期待有人给个经验值啊

网友:
GCNMOS是什么〉???  PRC??

网友:
power-on 的电压上升时间是约1ms(毫秒)左右,但ESD 电压的上升时间是在约10ns(毫微秒),把ESD 侦测电路的RC 时间常数设在0.1~1.0μS(微秒),通常取0.1us -0.2us。

网友(2020-01-07):
大神是否知道,POWER CLAMP中的RC常数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