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uck-boost 设计难点探讨

楼主(2010-01-27):
我现在设计vin from 2.2v to 5v; vout 3.4v, Iout=200mA, fsw=2MHz,
想和大虾们交流下设计难点:
1)how to detect buck or boost or ldo?
2) how fast response when mode change?
3) how to enhance efficiency at light load?
4) how to layout efficiency?
5) for current mode buck and boost, how to sense current?

网友:
可以参考,Linear Tech的LT344X和TI的TPS6300X。
不过两颗都有专利,看你怎么绕过了。
现在GPS买的这么好,量应该也比较大,但是有专利。哎

网友:
这个还需要研究

网友:
就看你選擇什么芯片了,你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吧,IC的典型電路中都有建議方式的.

网友(2010-07-03):
Linear tech,的IC 直接Boost IC直接支持 VIn>Vout的情况,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23-11-23):
ti有很多參考資料可以試試看